健康
电机参数中的1 pulse=?mm

楼主(2011-04-15):
交流伺服电机参数中的1 pulse=?mm,怎么计算呢?
最好有计算公式啊,谢谢

网友A:
这个要看伺服电机转一圈要多少脉冲了
假如:转一圈要3600个脉冲 一个脉冲转的角度就是 360/3600=0.1度了
最后要看伺服电机后面带的是同步带比,丝杆的螺距等,才能算出一个脉冲走多少距离了

网友B:
一楼说的对,

楼主:
电机一圈的脉冲是300pulse,减速比是1:30
怎么算呢?能不能说一下公式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