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软件怎么装不上

楼主(2011-04-15):
下载了2个S7-200的安装软件都是装不了
为什么呢?是不是安装软件有问题?
大家帮忙看下

楼主:
文件有点大上穿不了

网友A:
把安装文件复制到C盘目录下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B:
看一下深入浅出S7-200PLC,那里有教你怎么安装的

网友C:
你以前有没有装过这类软件呀
如果有可能是没完全卸载
我的电脑就是这样的
如果没有的话可能是软件本身的事你再从新下载一个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