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

楼主(2011-04-15):
我们工厂的设备状态和相应的数据都通过PLC现实在电脑上 ,但是现在电脑却无法现实数据 我该怎么办 大家帮帮我谢谢了 我是新手

网友A:
电脑和PLC之间的通讯线先看看

楼主:
通讯线没问题

网友B:
通讯的问题看看线

网友C:
只是不显示数据还是没有通讯上这完全是两个问题,通讯不上检查下通讯线和通讯COM口的设置

网友D:
先不要急,把问题讲清楚

网友E:
通讯线要是没有问题,检查COM口设置是否正确。还有一处就是检查通讯线用的电源电压。我就遇到过相似的问题。

楼主:
谢谢 大家问题解决了 我就把原来的IP地址由192.168.1.100改成192.168.1.101就好了

网友F:
楼主是热心人,不过5楼的胸太低了。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楼主:
我们单位用的是ELO触摸屏 但是现在触摸屏不能用了 安装驱动也不行 我该怎么办啊

网友G:
检查通信!

网友H:
学了一招

网友I:
上面的问题看得一头雾水,建议多看一些上位机和plc通讯的资料,如果你自己可以实现上位机hmi与plc通讯控制,什么问题,只要排查就好了,向别人要座金山,不如学习下淘金术啊!

网友J:
1.硬件问题
2.软件问题

网友K:
平时多看设备 少看美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