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这是三菱程序,请问高手图中框指令怎么写入程序

楼主(2011-04-15):
(无正文)

网友A:
图中方框中为功能块。

网友B:
这是个功能模块啊,只需对其各个引脚连接就可以了
老兄上面的程序是三菱程序
wusaoyun

网友C:
这是什么功能块啊

网友D:
改一个地方 好多地方就变了 不会用就别改 改了 问题麻烦了 FB功能块里面去改
三菱软件没找到这个功能块呀

楼主:
有没有高手呀,这个指令怎么输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