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6070i人机如伺设定密码

楼主(2011-04-15):
不好意思,今天难住我啦,客户要求,数据设定的页面必须进行密码客理,如何设定画面时提示输入密码才可以进入的管理方法?请指导,谢谢!

网友A:
增加一个密码输入画面,只有密码输入正确后才能跳转到数据设定画面就可以了

网友B:
在上面这个界面先设定好密码,然后在里面设定要几级就可以了

网友C:
在PLC中做个比较,输入密码比较成功后跳转页面

网友D:
哈哈 用比较也可 用屏内的用户密码也可

楼主:
我是要用屏内的,可并不是楼上所说的哪样设定一下就可以的,还要特别做一个功能键换页,一个数字功能输入才可以的,二楼只说到一半,还有一半没有讲到,请继续指导,谢谢
----------------PLC内的对比方法就不要说了,我用过,就这个东东的屏内方法没有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