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伦通 位状态设置开关 在线模拟不成功

楼主(2011-04-15):
小弟刚学EB8000编程软件。设置了一个位状态切换开关,意为切换自动和电动的状态,即按下开关后对应的OMRON cp1e 的输入口 CIO 0.02 置为ON的状态保持,再按下开关 0.02位切换成OFF状态并保持。程序如附件所示按钮点动,再离线模拟的情况下,该按钮没有问题。在线模拟的时候,一按点动就自动复位了,请各位大哥指教。。。。。

网友A:
0.02是输入点,输入点读取的实际输入信号

网友B:
你没有连PLC,就读不到0.02就不会对其操作。

楼主:
好像已经知道原因了,不能拿输入口直接做位状态的切换,所以改了程序用另外的中间继电器就可以切换了。

网友C(2011-11-14):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请教是怎样解决的
触摸屏是操作的PLC的内部继电器的状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