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怎么了?

楼主(2011-04-15):
小空压机单相电机故障,电机起动不了且会震动,用手掰枫叶电机感觉电机被抱住。
不上电时电机可以掰动且比较送无堵转现象。
更换了电容和定子后,电机转了一会关掉再开就出现原来的现象
定子是新绕的电容也是新的,线业没接错。
不知道是不是转子有问题,该整么检查

网友A:
看下电容容量?估计是电容型号不对,容量不够引起的。

楼主:
电容和原配的一样!两个都试了一样的!应该不会是电容的原因

网友B:
看转子轴是有不是偏心勒要不就是定子线圈破损
反正没有死过一次干脆不怕死

网友C:
应该是接线错误吧
看看绕组是不是有问题,没别的毛病,很简单的单相电机

网友D:
电机可能是带负载启动,电机离心开关没打开,原因可能是气泵没有卸载,检查卸载阀,

网友E:
如果有2800转的三相电机就把它换掉 不然老堵

楼主:
原因找到了转子偏心,扫堂了!

网友F:
乖乖,你不是说没电的时候不堵么?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G:
先调整一下电机转子的中心位置,安装要小心不要偏心,转子偏心上电磁场会把转子推向一侧,电机不能起动。

网友H:
既然原因已经找到,不妨把处理经验写写。比如是电机轴承间隙大了等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