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应釜内温度测量
盟主

楼主(2011-04-15):
有个客户需要测量反应釜内温度,是香料行业的。原先的那种是一截烟头大小的东西,外面引出两根线,把那个东西放到反应釜开的孔里面,但是后来客户反映测量温度不是很准,希望能提供个精度高的。我找了半天也不知道那东西叫什么,更说不上找别的品牌代替了。反应釜内温度一般在-9到18摄氏度,那个东西具体描述就是:圆柱体,一端密封,一端引出两根线。信号输给一块显示表显示温度。。。有谁见过那东西没了?是热电阻吗?有什么较好的牌子推荐下,谢谢了!

网友A:
要是搪瓷的反应釜,测量温度想要精准的话用红外测温仪是最好不过了,那东西侧温度不管是零下还是零上就是一个字;准“大连石化集团我看见就是用那东西测量。
红外线似乎比较昂贵哦,我记得以前在加热炉上的 一个四五千呢

网友B:
18b20

网友C:
是PT-100铂电阻

网友D:
应该是热电阻,不过不确定,你这设备没接触过,铜电阻或者铂电阻应该都能做到,但是可能要考虑下腐蚀性,一楼说红外线应该比较好。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E:
楼主说的应是热电阻,至于精度不够,可能是电阻型号的问题,精度要求高的可以用Pt1000的型号

网友F:
5楼跟1楼的都好

网友G:
如果不考虑腐蚀,基本所有的温度传感器都能达到你要求,所以只说外形,很难判断原来用的什么,看看与其连接的表的设定类型,一楼提到的红外线测温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H:
你应买-20_+30度的热电隅.这东西很便宜,几元_十几元.
盟主

楼主:
还真是热电阻,今天找了个生产厂家询问了下,说是有这个品种。。谢谢大家的热心回答了。

网友I:
我们反应釜就是用的热电阻,

网友J:
铂电阻接三根线才准!
反应釜内温度测量

网友K:
前段时间我刚给一个客户做过类似的项目,用PT100两线或者三线的就可以
千帆过尽,方知其味

网友E:
有两线制的,有三线制的,还有四线制的呢

网友L:
三线制的其中有两条接在一起,跟两线制的没多少差别,我以前把它们互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