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通讯线转换接头

楼主(2011-04-15):
各位仁兄,最近有个项目使用三菱Q系列的PLC,需要一个转换装置将CPU 上的miniUSB口转换成USB母口(B型)或者USB母口(A型),并且这转换后的接口需要固定在控制柜的左侧,为了以后调试程序时不要打开控制柜门而直接通过这个转换接口调试PLC,不知道市场上有没有这样的东西啊?最好是外观不难看的并且性能稳定的,麻烦告诉我厂家和型号,十分感谢了!!!
好的,就一定支持!!

网友A:
很多的,以前U盘带的延长线就可以实现这样的功能,3块左右。
需要固定在控制柜上的有吗?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