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女子有个问题请大家帮忙,关于编码器的问题

楼主(2011-04-15):
是这样的,假如一台设备用编码器与变频器控制它的高度,比如现在的高度是10,要设置为15米,也就是还要升高5米,假如是20米,也就是还要降低5米,我用的编码器是每转一圈编码器发出600个脉冲,螺距为7个公分,也就是600个脉冲升高或者降低7公分,因为这台设备我还没有做,以前他们做的是编码器总空有5根线,两根电源线,还有A B C 三相,但我们用的只接了两根线,也就是A 和B相,我试过了,假如只接A或者B相,那高度就显示不出来,如果接反了,也就是高度增加数值减少,那就把AB相换一下,谁知道这样的程序怎么编写,最好是三磷指令,希望说详细点,把程序发出来最好,如果还需要什么物理量可以跟贴,我告诉你,小女子再次感谢大家了 如果有程序 可以发我邮箱
qiyun0528@yahoo.cn
或者此地都可以

网友A:
有没有使用触摸屏?
趁年轻 得多学习

楼主:
有的 使用了触摸屏

网友B:
你的是增量编码器哦,断电后不好处理哦。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C:
此处应该用到c251,c253双相高速计数器,同时注意编码器分辨率与PLC匹配的问题,应该不是很难。

网友D:
用西门子S7-200PLC此问题很好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