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

楼主(2011-04-15):
我公司红旗丝光机原来的一块车速表坏数码管坏掉,今天换了一块新的车速表,但是换上去以后多处出现不同步现象。(两块车速表为不同厂家)
车速表电压:220V,信号电压:DC 0 —10V ,坏掉的车速表输入信号(机内阻值47K),新的为22K,信号电压取于1#轧车变频器内
请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换了块车速表就导致机台多处不同步?

网友A:
请说清楚点,问题不明确呀?

网友B:
你换是这个车速表是不是有反馈信号去控制器那里?如果有的话检查检查反馈信号与原来相比有什么变化

楼主:
这个车速表没有反馈信号,只需提供电源和输入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C:
可能的原因是:
现在的表22K内阻较低,
拉低了变频内部信号电源
我说的是信号电源!
建议换一个相同内阻锝仪表

网友D:
因机内阻不同,导致电流大小不一。调整电流。

网友E:
楼主的丝光机是用同步器控制还是PLC控制啊?

楼主:
用的是PLC控制!在这里先谢谢大家的指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