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编程软件写???
工控人

楼主(2011-04-15):
用三菱的编程软件写步进程序时,怎么也写不出来高人帮下忙吧???谢谢!!!

网友A:
Good Luck~
下载积分:+3(dl2006) 热心助人

网友B:
用语句表写。

网友C:
STL S22
OUT Y2
LD X2
SET S23
STL S23
OUT Y3
LD X3
SET S26

网友D:
楼上两种方法都不错

网友E:
先看看手册。
三菱步进指令使用一般必须满足:初始化,用M8002开始(比如M8002 RST S0 S100)。然后写程序,用“SET S0”;“STL S0”。在步进程序结束后必须写“RET”返回到步进开始步。

网友F:
5楼正确

网友G:
新版本的编程软件跟旧的是有点不一样了,用步进指令编程有区别的
工控人

楼主:
谢谢大家了,这段时间出差没时间上网

网友H:
三菱软件最好别用那个简版的!
怎样用编程软件写???

网友I:
7楼也正确。。。

网友J:
只是版本的问题

网友K:
长知识了 谢谢

网友L:
怎样用编程软件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