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寻求帮助

楼主(2011-04-15):
我们单位用的是ELO触摸屏 但是现在没有触摸功能了 从新安装驱动也不行 我该怎么办啊

网友A:
那就是触摸屏坏了啊
要么拿去修或买新的
要么就当个不能切换画面的显示器

网友B:
你的触摸屏是不是受潮了,把触摸屏分解,用热风吹吹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