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变频器怎么使电机正反转?

楼主(2011-04-15):
用EV让电机正反转,设置了参数就是不能调节!求解!谢谢!

网友A:
好偏僻机器。

网友B:
艾墨生EV 的变频器请传上来。
是EV2000的,我换相就好了!但是怎么设参数就是不可以调谐正反转

网友C:
没有正反转端子吗?

网友D:
参数只能指定一个方向,即禁止另一个方向,正反转有控制端子

网友E:
说明书里查看,是否锁定了正反转设置。
如果没有应检查正反转端子接线情况。

网友E:
如果是EV2000型的变频器 请参照以下设置:
设置参数F3.00中(防反转选择)将参数设置成0.(0:允许 1:禁止。出厂时为0)
正确连接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