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出现了个怪现象!

楼主(2011-04-15):
刚才在看工控人家园,然后台灯和电脑共用一个电源插座,可能台灯插头有问题,灯闪了几下,可是电脑同时弹出几次发现新硬件,怪了,笔记本只接了个鼠标啊!

网友A:
有点神奇

网友B:
智能电脑,因为你在电力线路安装了灯具,所以电脑提示你“找到新硬件”

网友C:
楼主台灯的驱动装好了没有?

网友D:
楼主鼠标应是插得USB口吧
我怀疑
可能是你的电源插头或存在接触不良,使电脑的USB口出现短时的供电不足,这就相当于你在频繁地执行USB端口设备的插拔
所以,会有数次发现新硬件
以上纯属个人见解
下载积分:+2(yangjiejie)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5(汇荣铝业) 说的不错。

网友E:
诡异事件

网友F:
干扰问题

网友G:
鼠标接口松动了吧

网友H:
还有这怪事?没见到过,这电脑功能强大,身边多了个啥都能检测到的功能,要是带个MM回家看看会不会有提示说发现主人身体有新硬件!呵

网友I:
智能插座
如果你不会玩电,电就会玩死你

网友J:
同义四楼的说法

网友K:
有可能是供电问题导致本来与电脑相连的某个硬件短时间多次与电脑断开的缘故

网友L:
可能是楼主的电脑的电池不行。

网友M:
不太明白 没有碰到过

网友N:
本人认为还是台灯驱动没安装的问题

网友O:
台灯干扰了光电鼠标

网友P:
没听过!!神奇!!

网友Q:
同意四楼的看法

网友R:
碰巧吧!!有这等事???

网友S:
打雷的时候可能发现外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