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谁知道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11-04-15):
昨天更新后QQ就不能用了,怎么也打不开。提示如图。重新下了也装不上,金山杀毒什么都正常,上网也没问题,请问谁能解决这个问题?不要告诉我重装系统啊,哦,对了我的系统是WIN7旗舰版的。先谢谢了!

网友A:
重装qq就好了
能装就不用发上来了
QQ540940771
工控组态

网友B:
下载最新版的QQ2011.再安装
下过了。装不了的

网友C:
下载最新版的QQ2011.再安装
应该就没问题了
能装就不用发上来了

网友D:
就这点能耐还玩工控!!!
不知道这位大哥有什么高见?

网友E:
如果你原来是用2010的,你到360软件管家那里下一个2010版的,重新安装到原来安装的目录,然后把它卸掉,再下个2011安装包的进行全新安装.

网友F:
卸载后再重新安装最可靠
卸载时也出现同样的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