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求一温控仪型号

楼主(2011-04-16):
求一温控仪型号,用于印染定型机燃烧器的。要求通过温控仪控制燃烧器电磁阀电机正反转来调节燃气大小,以达到控温的效果!

网友A:
你的燃烧器电磁阀电机正反转吗?应该是用模拟量输出来控制电磁阀开度的吧。
原来的老式燃烧器,利用电机正反转来驱动一个凸轮来控制电磁阀。我们原配的是一种指针式的温控仪,现在想换成数字式的,要求开关量来控制电机正反转。

网友B:
用泛达或泛信P900-301(热电偶输入,继电器输出控制执行器)

网友B:
还有比较好的型号是用欧姆龙5eak系列也可以.
求一温控仪型号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