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郁闷啊

楼主(2011-04-16):
三菱的PLC 咋就是无法取得通信了呢 打开软件 在线 PLC读出 串口设置 确定 通信测试
无法与PLC取得通信 可能。。。。。错误代码 ES 0180840b FX1S-30MT-001的PLC

网友A:
PLC 不郁闷
郁闷的是楼主
论坛里类似帖子多得很
郁闷就多看看贴解解闷吧

网友B:
一般来讲应该是通信数据线有问题,如果确保通信线没问题,那就检查通信设置,如果通信设置没问题有可能就是PLC通讯口有问题了,希望你成功!

网友C:
PLC型号设置对不对呀?

网友D:
可能是编程线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