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置形式参数 就出现这个提示呢?

楼主(2011-04-16):
直接点是 没关系吧?
编写线性程序 保存都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不过 用结构化编程 设置形参后就出现这个提示 正常吗? 可以点是吗?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A:
删除在程序中调用的FC或者FB,然后重新放置。
这就是如同你已经在公安局改名,却未通知别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