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6):
刚学PLC,不会写有些指令。有请师傅举手之劳帮忙转成梯形图,欧姆龙的,如下:LD25313   OUT TR0   AND 20100   OUT TR1   AND 20103   INC(038)  DM 0001   LD TR1     AND20104      DEC(039)   DM 0001        LD TR0      CMP(020) DM 0001 #0001      AND25507     MOV(021) #0001      DM  0001     LD  TR0     CMP(020)   DM 0001   #0040      AND25505        MOV(021) #0040      DM 0001       LD TR0     MUL(032) DM 0001  #0003    DM 0011。。。。。。不胜感激。

楼主:
怎么会没人呢?会的人用编程软件写出来很简单啊。

网友A:
你不是写好了吗
我这是用手执编程器读出来的,我现在不知道在编程软件上怎么写,请帮忙。

QQ980347789

网友A:
你打开软件点击I/O图标,打开后。把你要写,写进去。然后点击,程序段,就可以看到梯形图了

QQ980347789

网友B:
编程软件自带了语句表和梯形图转换功能。
哦,恍然大悟,也就是可以写出语句,再转换一下就行了。多谢指点!

网友C:
用软件编写梯形图程序很容易,可下载、上传、在线监视修改

网友D:
你自己都写好了啊,我要帮你也来迟了

网友E(2011-05-31):
把你上面的语句表输入在编程软件上 然后换成梯形图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