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前辈看看: 这个数值是如何转换过来的

楼主(2011-04-16):
如题:
PLC用的是松下 FP 2 系列。
PLC 中DT 2 对应 人机面板上的操作数量分别
PLC DT2 显示值 20280 5K (5000)
PLC DT2 显示值 86016 15K(15000)
请教各位前辈,上面这2组数值是用什么进制的指令转换的, 我是菜了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PLC和电脑联机,在监视模式下调整触摸屏显示格式,你马上就明白。

网友B:
注意是不是用了双字寄存器,比如用DT2DT3两个寄存器运算,而你只是看DT2一个寄存器的值是会发生变化的

网友C:
输入的是16进制,而你显示用的是10进制。在监视状态下,你转换成10进制,就会发现是一样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