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动作步进还是伺服呢?大家建议下(程序小问题请教了!!!)

楼主(2011-04-16):
有一个切断的动作,要求带动两个滚轮(80mm,两滚轮用齿轮联动)传送料带,当料带设置为10mm是速度不低于50/分钟(长度大于10mm速度可以适当少点,料带最长有1000mm)。扭矩用4.6N.M的可以带动。这样的动作时用步进就可以搞定呢?还是伺服才可以的呢?用什么品牌、型号的呢?上面都要考虑成本问题。
确定了,用信捷的plc和步进搞,还有个问题,程序怎么写完成一个流程后重新开始,有什么标记吗?

网友A:
选用步进还是伺服要看精度和速度,是否有过载现象等。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B:
要考虑成本用步进 步进完全可以达到项目要求

网友C:
主要是看你驱动物体的力矩大不大,要求精度如何,如果力矩及精度都在步进电机可接受的情况下,还是步进好,成本低,耗时少,伺服不光成本高,制做也麻烦不少

网友D:
如果说你们不涉及累积误差的话步进就可以了

网友E:
我感觉用一个单独的角度编码器就可以实现。

网友F:
还是用步进就可以了,看你的项目精度不是很高

网友G:
步进的正反转瞬间会不会有问题,担心ing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我感觉用一个单独的角度编码器就可以实现。
角度编码器只是作为一个测量器件 代替不了伺服。步进等执行器件。。

网友I:
步进能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J:
用步进或广州产韦德伺服都行,价钱差距不是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