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和触摸屏可以一起仿真吗

楼主(2011-04-16):
如题:三菱plc和触摸屏可以一起仿真吗

楼主:
怎么都没人回答

楼主:
大神何在

网友A:
可认仿真

网友B:
刚看到,可以啊

网友C:
当然可以,没冲突的

网友D:
但脉冲之类的还是不能仿真
具体可以参阅仿真参考手册,有一些限制的

网友E:
大部分都可以,只有个别的不可以,

网友F:
可以的~在公司還常常這樣使用

网友G:
请问用什么软件仿真?

网友H:
我才他的意思是 在写好了程序 和画面后 在没有实物的情况下 让PLC程序和触摸屏画面做通讯
我这没试过

网友I:
脉冲之类的还是不能仿真

网友J:
可以,软件自带的就行! 三菱仿真软件
北京公司,专业20年维修工控,变频器,伺服,电机,数控,电路板等,欢迎合作。微信JXGK-18701399623

网友K:
可以仿真,但在仿真触摸屏之前必须先打开仿真程序

网友L:
可以仿真,需要安装以下软件并且语言环境相同。GX-Developer GX Simulator GT designer GT-Simulator

网友M:
可以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