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电动机换了相序还是同一个方向

楼主(2011-04-16):
今天和同事在聊天说起一件怪事,有一次在调试液压系统是,下载PLC程序后,启动电动机,发现电动机方向是逆时针旋转,于是断电把接触器下端两相对调,再次启动电动机,奇了,电动机还是逆时针旋转,难道没有换对,没有办法,只得再次停电,在液压站电动机接线盒打开,再次把相序对调一次,上电再启动电机,怪了,电机还是逆时针旋转,真的郁闷,把电控箱的总进线对调还是没有改变方向,这是怎么回事啊!!停下来闲逛了会,在送电启动,上帝啊!!居然顺时针旋转,又把电机线对调,逆时针旋转,改回来,顺时针旋转。天啊,这是怎么了,
谁告诉我啊

网友A:
自己哪个地方弄错了。
人经常会迷糊的,迷糊的时候,就会出现很多匪夷所思的问题。

楼主:
更怪的是,我的同事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B:
要是你昨天把贴写出了,我绝对信两天,我觉得我现在和外星人对话,自己着迷了吧?

网友C:
http://bbs.ymmfa.com/job-gkaction-topost-tid-101821-pid-1013582.html
看看这个帖子,也许楼主会有些启发
建议楼主有空多看帖

楼主:
感谢回复,看完朋友给的链接,很感谢,
当时用万用表测了下电压,没有问题,但没有用表钳下三相电流是否平衡,
看来以后要多上工控家园,和大家交流,共同进步,周末快乐

网友D:
要么电机有问题,不然是你头昏眼花。

网友E:
我也碰到过这种故障,电机就一个方向转,随你调相序N次都是如此。是电机问题,电机某一相绕组匝间短路造成。换了电机OK!!!!!

网友F:
这是电机即将烧坏前的普通症状。。。。。。。。。。。。。用不多久就要修电机啦,频繁启动电机或电机过载较多时,易出现这种情况的。。。。。。

网友G:
不会是电机的问题吧

网友H:
我还没有遇到过,有点奇
电动机换了相序还是同一个方向
http://ymmfa.com

网友I:
嘿嘿 我遇见过你用万用表测一下电机接线端电压就知道了

网友J:
有没有缺相?

网友K:
你用变频器了吧 哈哈 调一下变频器里面的线就可以了

网友L:
楼主,应该是缺相了,这样话马达力会不够,开一下就会发烫的

网友M:
你电动机什么接法,什么启动方式啊?三角还是星形,直接启动还是星三角启动?

网友N:
这是电机热击穿现相。

楼主:
感谢朋友们的回复,这台电机15KW,采用星形接法,当时就测试了电压,但没有测三相电流,这样的话应该是缺相,

网友O:
接触器缺想。或者电机匝间短路

网友P:
总进线换相的时候。如果别的电机也不反转,那才叫牛。

网友Q:
是不是有变频器

网友R:
学习了,大学时候遇到过,电风扇就出这样的毛病了,现在想想,应该是电容烧掉了或者是电容开路了

网友S:
一般是缺相

网友T:
你谜茫了,把我说得更谜茫?有这种情况?

网友U:
同意7楼的说法

网友V(2011-05-20):
电机的问题,电机烧了,可以测一下各相绕组阻值。。

网友W:
你的电机有一相有问题,我之前学过修电机,告诉绝对没错,,原因是这样的,如果是普通的三相异步电机;有一相有问题可能不稳定,启动时候随设备的惯性启动。

网友X:
电机匝间短路了

网友Y:
看到楼主说的,我想起不久前我碰到的一个事,那天我去帮别人改一条路线,也就是两台变压器,这台机器的线路改到另一台变压器上面去,那天刚好也是供电局停电检修线路,我按原先按线的方法接好线后,等供电局送电来。供电局送上电来后,我就来试电机正反,一开反的,靠!当时还在想这低压电柜接的,相序颜色黄绿红都标得不一样,还高压都是一根线进来的,只好调线,换线后过去一开机器,日!还是反的!再开这台设备其它的电机。结果都是反的,当时真是郁闷!一想是不是当时调线是不是调错了?拆下那两根线又按原先那样装上去了?过去仔细地看了一下,没有错呀?是调了相序的,没有办法,只好再调,两台线换回原先那样回去再开电机,还是反的!当时就那个郁闷呀,用表量了也不缺相。我再去开其它的设备,包括其它变压器出来的线路上的设备,电机都是反的。结果成了全厂的电机都是反的了
结果是这样的:TNND电柜上标的设备号搞错了,1号设备标成2号,2号的标成1号了,计划是改1号机的线路,结果是改成2号机的,也还有最重要的是当天供电局把进厂的高压线路调了相

网友Z:
是你头昏眼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