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器热电阻PT100选择

楼主(2011-04-16):
大家好,我是做电镀线设备的,想请教大家国产的厦门安东Anthone-Lu900系列,厦门宇电自动化UDIAN-AI-508系列, 深圳亚特克电子有限公司ALTEC-AL808/809这三家的温控器质量怎么样,帮我推荐几个国内品牌的生产厂家,质量好,耐用,还有热电阻PT100要耐酸/碱的,因为电镀线全是药水槽,多谢大家支持

网友A:
用不锈钢外壳的啦

网友B:
PT100已经是常用的元件,质量一般比较稳定。防腐蚀,要选择不锈钢外壳。

1162859666@qq.com

网友C:
你问厂家更明白

网友D:
我也是做电线设备的,我们电镀线用的是富士的温控表温度控制精度高,热电偶就用普通的PT100耐腐蚀的

网友E:
楼上的各位,普通的不锈钢不耐酸噢,要想耐酸碱需加四氟乙烯护套,即防腐热电阻

网友F:
温控器宇电的可以 日本的理光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