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空调压缩机

楼主(2011-04-16):
我有一台空调压缩机,单机220V1.5kw不知用多大电容?怎么接线,求助~~谢谢了

网友A:
不同机型电容不一样,还是问厂家好

网友B:
电容可用40-50u的,

网友C:
找一个10UF的电容,通电运转,用电流表测量,电流大小后修改电容容量,到电机额定值,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