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使用时间限制

楼主(2011-04-17):
我见过一设备厂家给个密码可以用一段时间,然后又锁机在给个密码又用一段时间,而且厂家还有个什么公式可以计算出密码,PLC是欧姆龙的,请问这个程序是怎么做啊,哪位师傅可以传个程序看看。
W602095459@126.COM

网友A:
动机不纯
只是学习那种方法而已

网友B:
PLC传输密码还是让机器停机复位密码?前者不太可能吧?后者可在程式里找

网友C:
又长见识了。

网友D:
我见过一设备厂家给个密码可以用一段时间,然后又锁机在给个密码又用一段时间,而且厂家还有个什么公式可以计算出密码,PLC是欧姆龙的,请问这个程序是怎么做啊,哪位师傅可以传个程序看看
这个问题不难,只要有思路,没有不可能
可以给个方法吗,我学习学习

网友E:
这样的设备一般都比较烂,而厂家还以为是宝,搞什么78密码,无聊
多复杂的设备啊,要是我就一怒之下自己编一个,把他的程序给扔到太平洋让核辐射去。。。。

网友F:
把程序读懂了,改了就是了。

网友G:
假设我今天给你的密码,那么我自己的公式我自己知道,若干天之后,在停机,我唔得时候在以下一次日期算,这个方法很多,以上只是一种假设

网友H:
下载一个破解密码的 软件

网友I:
我想,是程序里编写了累计计数程序而已。用解密软件解了

网友J:
假设密码是12位的,前五位是用于算法的,(比如相乘总等于38),6-10位是年月日,后两位是天数,如果前五位算出来对的,日期也和plc一样,在把天数跟日期相加,写在掉电保护里。小弟拙见

网友K:
这样的机器我见多了,有的是锁触摸屏,有的是锁PLC,设备款给一点,就给一个密码用个一月,没钱了就自己锁了,月的都是时间锁,把锁的程式写好后,再把控制的软件删除,让你去破解,要是锁触摸屏的还好一点,要是锁PLC的!!!!!

网友L:
自己研究那个程序啊,研究透了自然就懂了!

网友M:
自己编个程序

网友N:
把PLC程序上上来,让坛上的高手看一看,不到一小时包你得到所有密码。

网友O:
真长见识了

网友P:
大多的设备厂家多是这样来回收货款的

网友Q:
看一下程序,直接找到那个点把它拿掉好了,要不把程序发给我,我给你改,呵呵!

网友R:
引用 网友H:
下载一个破解密码的 软件
这个不能用解密软件吧

网友S:
按你的描述,常见的是根据日期时间,利用一定的算法生成密码比对。

网友T:
是用时间打开寄存器吧?

网友U:
所谓公式也是程序员学的。谁都可以改,如果PLC锁了 当然要解密后改程序。我相信有这技术还不如自己重写。见笑了

网友V:
看来这个就是手段阿

网友W:
这是一种很简单的方法而已,只要在程序里做一个逻辑计算,告诉你的数字,跟一个有规律变化的数据相计算的结果,结果始终是一个!
X=Y+z
QQ32135553

网友X: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网友Y:
年月日定时,

网友Z:
应该是PLC密码锁控制法,要实现这种并不难。

网友Z:
实现密码锁控制的方法还有很多,如应用定时
器与计数器配合;移位指令;置位、复位指令;继电器
的自锁与互锁;脉冲输出指令等都可实现控制。

网友AA:
感觉是用到了计数方式而已!

网友AB(2011-06-06):
我也不明白,谁知道,说下

网友AC:
好像没有多大的意思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