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塑机编码器

楼主(2011-04-17):
注塑机的编码器断线了,拆开要重接回、一看发现有有八个接头、分别是VCC.GND.A+.A-.B+.B-.Z+.Z-.可线要用的只有四条分别颜色是棕蓝白黑、分不清怎么接上!上家园请教前辈…谢谢

网友A:
你不知道怎么接时也可以按原来线的颜色来接,编码器上都有标注和图纸也相对应的

楼主:
原来的全部断没有颜色可对照!我只知道棕色和蓝色是电源、存下两条是正转计码和反转计码就是不知接在哪两个标号上

网友B:
白接A+,黑接B+,试一下。
下载积分:+3(向日葵) 热心助人

网友C:
网上一查(输入型号)便清楚

楼主:
谢谢朋友们了!已经按照白接A+黑接B+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