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电梯问题

楼主(2011-04-17):
我公司一载货电梯一直以来有时出现不平层故障,出现这种故障时该电梯不能上又不能下,但有时关掉电源,停一会再送电就又恢复正常,能使用了。有时关了电源,停很久再送电也不能使用,故障依旧。请问各位工控朋友,故障点具体在那里,望指点下。

网友A:
看看制动或机械传动装置?电气好像没问题

网友B:
你查一下平层感应器

网友C:
这种隐性故障,我一直以来都是,保持故障不变,去找故障原因,排查吧,如果有件把怀疑的件更换下。

网友D:
同意2楼所讲,但也不排除马达过载故障
建议经常保养,保持机械的润滑。

网友E:
先检查下楼层的传感器和控制电路!
在看下电机刹车有没问题

网友F:
故障时在控制柜内查看安全回路和门锁回路,如果安全回路继电器和门锁回路继电器都吸合。那就是平层咸应器有问题。

网友G:
电机是采用变频驱动的吗?检查下电机刹车,有可能电机过载引起变频器过载停止工作,断电后复位又可以工作,各楼层传感器有没问题呢,好好检查一下吧,电梯这方面我外行,没搞过电梯.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