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T970通信问题

楼主(2011-04-17):
上传页面到GOT后屏幕出现check communication(检查通信),cable comm.drv data link module(电缆comm.drv数据链路模块),是那里了问题!急救

网友A:
是在源程序上变更后无法通信还是重新制作的程序,软件里面有通信设置,确认下设置是否正常。

网友B:
是否波特率?或者线有问题?

网友C:
你看下PLC RUN灯是否不亮,QJ模组是否也是灭掉,再确认,把通讯线拔掉 PLC是否RUN灯恢复。

网友C:
如果像我上面所述现象,最大可能为,系统设置里的QBUS STATION NO ,QBUS SLOT NO未设置好导致,出厂值分别为7和0; 比对下原先的值吧,设为一样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