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7):
从西门子S7314MMC卡上镜像的文件,谁能读出密码和转换成可用程序呀?
附件: 11-04-17-11.41.42-0-0-2667-2667.rar (14 K) 下载次数:772

网友A:
你用什么读出的?后缀不对呀

网友A:
密碼是781103

网友B:
我这有张MMC卡,不知怎么才能把里面的程序读出来呢

网友A:
通过MMC卡还原S7程序的方法:
西门子的S7-300PLC的MMC存储卡,用普通MMC读卡器,用软件S7ImgRD1.01读MMC程序镜像,生成扩展名为S7img镜像文件。
再用Unlock_and_converter_MMC_Image_S7v v4.11.exe软件打开,单击“Converter”菜单生成wld文件。
用STEP7打开(在文件菜单-存储卡文件-打开)刚生成的wld文件,这时就可以看到程序了。
还没有完。
再新建一个S7-300的项目,随便插入一个CPU,然后编译一下。
将打开的wld文件里的所有程序块包括系统数据块一起复制到刚才生成新300项目中,覆盖所有文件。
打开PLCSIM仿真软件。
将这个S7-300项目下载到PLCSIM里(注意不要下载硬件组态,只是下载块文件夹里的所有块,包括系统数据块)。然后从PLCSIM里上载程序就可以了,上载后就可以看到硬件组态了,即已经完全还原了MMC卡里的程序了。

网友C:
转换后的程序 11-04-17-11.rar (10 K) 下载次数:341

网友A:
转换后的程序,只需要导入即可。
附件: S7_pro3.zip (243 K) 下载次数:3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