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变频器供给电源下降50%,电机的功率下降了多少?

楼主(2011-04-17):
深圳市电工高级技师综合测评考核题“变频器供给电源下降50%,电机的功率下降了多少”?请写出公式。

楼主:
深圳市电工高级技师综合测评考核题“变频器供给电源电压下降50%,电机的功率下降了多少”?请写出公式。

网友A:
我只能这样说!
如果在现实使用当中,变频器的供电电压低于50%,变频器就不能够正常工作;也就意味着上述的计算没有任何意义。
但是如果变频器的输出电压下降50%,变频器的运行频率大约在35HZ左右
对于电机,[P=1.732*U*U/Z*功率因素*效率]这个公式是适用的
这里需要说明的就是,有两个主要参数发生了变化
U:供给电机的工作电压
Z:电机的实际阻抗=直流电阻R+感抗XL,直流电阻是不会变化的,但是由于频率降低了,
电机的感抗也发生了变化

楼主:
具体算出来是多少?

楼主:
回答理由不充分。

网友B:
U/f是常数,U降50%那么f也是,工频一下是横转矩调速,理论上讲电机输出功率是转矩与转速乘积,其他的忽略,那么大概也就是额定一半

网友C:
我认为2楼分析正确,对变频器来说,电压下降1/2,P不可能有1/2,只会小于1/2

网友D:
下降了3/4!

网友E:
要是在没有保护的前提下输出频率一个不会减低 而输出电压大约下降百分之30左右

网友F:
楼主没讲清楚变频的输入降还是输出降,如果输入降,支持8楼的说法,输出降,支持5楼的说法

楼主:
当然是变频的输出功率降低了百分之几十?不计其它保护安全让问题。

网友G:
实际测量不就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U/f是常数,U降50%那么f也是,工频一下是横转矩调速,理论上讲电机输出功率是转矩与转速乘积,其他的忽略,那么大概也就是额定一半

毛主席说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对于上面的分析同样适用

网友H:
确定合适的电机功率:
A 静功率计算:
直线运动 P=F*V / 1000*效率
旋转运动 P=M*n / 9550*效率

B 动态功率:
直线运动 克服惯性力
旋转运动 P=J*n2 / 91200*t*效率

速度降一半,那么功率也降一半

楼主:
正确答案是:变频器输入电压下降50%,输出电机的功率下降87.5%。

网友I:
变频器的供电电压低于50%,变频器就不能够正常工作,报警了,再用会烧掉的;也就意味着上述的计算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J:
有的开玩笑的感觉。

网友K:
没有输出了 保护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