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7):
我们公司用的PLC,启动键有输入没输出怎么搞啊。其他也都正常,就是启动不了了。

网友A:
没有讲清楚,不知道怎么回答

网友B:
1、检查程序,看看是否有条件未满足。
2、输出点可能损坏,把输出地址改一下看看。
3、如输出点未坏,检查输出所带其它元件是否正常。
  • 下载积分:+3(dl2006) 热心助人
  • 饿米豆腐

网友C:
    1、检查程序,看看是否有条件未满足。
    2、输出点可能损坏,把输出地址改一下看看。
    3、如输出点未坏,检查输出所带其它元件是否正常。
    支持  感觉程序条件不满足的情况比较大

网友D:
    这个要你自己去判断,外人不清楚,原因太多。
    譬如:PLC的运行开关没拨上,

网友E:
    机器是新的还是以前运转过?新的按楼上各位说的做。运转过的,看程序里的条件满足不。满足条件,输出点坏了

网友F:
    监视一下它的程序,从启动条件到输出,中间有无其他条件,是可以从梯形图中看出来的。

网友G:
    输出点短路了。

网友G:
    输出点短路了,拿掉COM上的公共线试一试。

网友H:
    上线监视一下梯形图,再做判断 好些

网友I:
    是不是外部线路的问题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C:
    1、检查程序,看看是否有条件未满足。
    2、输出点可能损坏,把输出地址改一下看看。
    3、如输出点未坏,检查输出所带其它元件是否正常。
    支持  感觉程序条件不满足的情况比较大

    3楼已经说的很详细了检查下吧,是不是全部没有输出?也许PLC开关没有拨到RUN运行状态

网友K:
1,条件没满足
2,输人点亮了,但坏了
3,输出点也亮了,也坏了,
4,程序中有同一个输出点受几个地方控制,因PLC扫描原因后面的线圈没得电所以没输出
5,输入点,输出坏了,换点看看
这是个小问题

网友L:
操作启动按钮有没有其它附加条件,如转换开关、位置开关、其它限制类的

网友M:
有条件未满足。

网友N:
按照2楼的去做吧

网友O:
没法回答

楼主:
机台是运行过程中,突然出现启动不了的。总共有一个人机界面(触摸屏)的启动点和外接一个启动开关二个启动控制,然而二个控制都测试过是好的。只看到输入信号灯有亮,输出灯没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