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7):
如何判断数码显示管是共阴或共阳?

网友A:
用数字万用表(一定要使用9V电池的那种)的二极管档位测量,如果黑表笔接其中的一极,而用红表笔接触其他剩余极,LED的段都能够点亮,则是共阴管,反之亦反
这样还可以判断数码管的好坏

网友B:
数码管就是发光二极管的组合,知道测二极管就知道共或共阳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数字万用表(一定要使用9V电池的那种)的二极管档位测量,如果黑表笔接其中的一极,而用红表笔接触其他剩余极,LED的段都能够点亮,则是共阴管,反之亦反
这样还可以判断数码管的好坏

补充一点

如果使用指针式万用表,同样的测量,同样的结果,  判断的结论正好阴阳相反

网友D:
用万用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