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7):
蓄电池充电,充电电流 20A -20A 来回摆动怎么回事?

网友A:
充电机有问题的可能性较大,无法实现恒流充电
  • 下载积分:+1(yifan_1987)

楼主:
    没有充电器,只有发电机,发电机的电压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机有问题的可能性较大,无法实现恒流充电

    没有充电器,只有发电机,发电机的电压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充电器,只有发电机,发电机的电压正常。

    就算只有发电机,但是发电机内部肯定有为启动电瓶充电的充电机
    毕竟发电机出来的是400,而蓄电池一般是12V或者24V
  • 下载积分:+4(yifan_1987) 热心助人

网友B:
    如果充电电流在正负值左右摆动有可能充电机碳刷接触不良、整流桥、调节器有问题。仔细一查便知道
  • 下载积分:+4(yifan_1987)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充电电流在正负值左右摆动有可能充电机碳刷接触不良、整流桥、调节器有问题。仔细一查便知道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算只有发电机,但是发电机内部肯定有为启动电瓶充电的充电机
    毕竟发电机出来的是400,而蓄电池一般是12V或者24V

    我检查了发电机发出的电压是正常的,并且当车启动后,断开电瓶,车运行正常,我的车上plc  hmi  比列调节阀都正常,如果电瓶有问题,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检查了发电机发出的电压是正常的,并且当车启动后,断开电瓶,车运行正常,我的车上plc  hmi  比列调节阀都正常,如果电瓶有问题,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不会,PLC和HMI的电源不可能由电池来供给,
    必须当发电机工作的时候,上述两种设备才能工作,而这两种设备正常工作的条件其实已经具备
    你说了,发电机的输出电压是正常的,PLC的电源由发电机供给,HMI的电源由开关电源或者PLC供给
    所以,电瓶有问题,或者说电瓶的充电机有问题并不影响PLC和HMI的正常工作。
  • 下载积分:+4(yifan_1987)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PLC和HMI的电源不可能由电池来供给,
    必须当发电机工作的时候,上述两种设备才能工作,而这两种设备正常工作的条件其实已经具备
    你说了,发电机的输出电压是正常的,PLC的电源由发电机供给,HMI的电源由开关电源或者PLC供给

    在没有启动车时,hmi和plc是一直工作着的,是电池供电,启动车后,断开电瓶,plc hmi运行依然正常,说明发电机没有问题,车上所有电子器件的电压都是24vdc。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没有启动车时,hmi和plc是一直工作着的,是电池供电,启动车后,断开电瓶,plc hmi运行依然正常,说明发电机没有问题,车上所有电子器件的电压都是24vdc。

    你说的这个没有问题,发电机工作后,则供电直接转换为发电机
    这个其实很简单,使用PLC都可以实现的
    我说的意思是HMI和PLC不可能一直由电瓶供电
    你可以看一下发电机配的图纸就知道了
    这个应该很简单的
    我觉得你之前的问题,还是充电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个没有问题,发电机工作后,则供电直接转换为发电机
    这个其实很简单,使用PLC都可以实现的
    我说的意思是HMI和PLC不可能一直由电瓶供电

    当我启动车后,断开电瓶,发电机发出来的电压dc28v,难道是发电机有问题吗?

网友C:
加個穩壓的

网友A:
当我启动车后,断开电瓶,发电机发出来的电压dc28v,难道是发电机有问题吗?

发电机发出来的电肯定是交流的
我认为你是测量有问题
1、仪表档位不对
2、测量的位置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我启动车后,断开电瓶,发电机发出来的电压dc28v,难道是发电机有问题吗?

发电机发出来的电肯定是交流的
我认为你是测量有问题
1、仪表档位不对

我是把电瓶线拆下来量得
就算测量的不对,断开电瓶plc hmi还能等用,说明发电机没有问题

网友D:
是否你用是不是快速充电机,如果是快速充电机电流和电压来回摆动是正常的,快速充电机对电池有一个充放电过程

网友A:
我是把电瓶线拆下来量得
就算测量的不对,断开电瓶plc hmi还能等用,说明发电机没有问题

我前面说了,发电机发出的电是需要经过开关电源然后提供给HMI和PLC,
如果这两个设备能够正常工作,说明发电机输出电压至少在110V以上,甚至在185V
以上(我说的是相电压),除非你的发电机输出是28VAC的

楼主:
对有开关电源,不过开关电源,输入就是24vdc的。

网友E:
本人认为是接触问题。

楼主:
说的有些道理,去查查,谢谢。

网友F:
正常状态中,是充电器在做脉冲式冲电,说明你的电瓶亏电太多,以到于20A都无法充电,而20A这个电流数却到了电流的极限,以至于出现压降过大,从而系统自动关断电流,在电压升高后,又开始充电,如此反复进行中,如果出现电池即充饱各时,电压会慢慢变稳,直到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