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GX Developer 8.86 (中文版)配套的仿真软件

楼主(2011-04-17):
GX Developer 8.86 (中文版)哪位朋友有和前面软件配套的仿真软件麻烦您给一下

网友A:
GX Simulator v7.16英文版可以使用,我自己用过的
下载地址:
http://down.ymmfa.com/?id=122
怎么装不上啊

网友B:
非常感謝你

网友A:
你用的什么操作系统,安装的时候有什么提示?
用的XP系统,提示无法执行

楼主:
尽管没装上,也要谢谢你了

网友C:
GX Simulator v7.16英文版装上后 点开始 运行 输入regedit 打开注册表 找到下面这个 把语言改成中文 就行了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TSUBISHI\SWnD5-LLT\CurrentVersion]
Language"="SimpleChinese"
朋友我根本就装不上,也就运行不了

网友C:
你装之前把以前装的卸载 然后清理注册表 重新装 装的过程中把应用程序都关闭 你再试下 不行我也没办法。。
尽管没成功也要谢谢你了

网友D:
与以前的仿真软件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