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定时器和计数器问题

楼主(2011-04-17):
请教下,怎么做到在5s时间里面进行计数。
今天做了下,没做成,发现按X0后,C0为1,定时器重0到50这段时间,按X0后,CO值不增加。只有5S到后按X0后CO才到2。.

网友A:
你这样肯定不行的,M0在50S内一直自锁,C0在这个时间内只能计数一次,你只需将第一行的X0移到那个竖线之后C0之前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啊,原来是自己弄错了,以为是本身特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