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7):
锅炉鼓风机电机,15KW, 直接启动,热继电器整定电流等于电机额定电流。因启动时间长,启动电流大,往往在启动时热继电器误动作而跳闸。(电机和线路及鼓风机绝对无问题)
应该怎么办才好呢?

网友A:
热继电器整定电流应略大于电机额定电流

网友B:
一般电机 带负载 启动时   都会超出额定电流   我叫他  启动电流  换个高于 额定电流四分之一的热保护

网友C:
采用电子过流继电器保护,用启动时间躲过启动电流、整定值设定为额定电流,还可以设定短路保护值,现在使用该产品已很普遍了。

网友D:
15KW,这么大的电动机,用星三角降压启动,或者用变频器软启动
建议不要直接启动,对电网的干扰也挺大,对马达自身的寿命也不好!

楼主:
谢谢各位
回答4楼:1.启动负荷大,星三角启动不了;2.我们电网够大,没问题;3.直接启动比降压启动对电机好
请教3楼:电子过流继电器没有用过,性能可靠吗?故障率高吗?

网友E:
如果热继电器调整太大,保护不了电机。

楼主:
说实在的,不是成熟的产品,对新出来的电子器件,我是不敢用在生产线上的
盟主

网友F:
风机属于二次方类负载,随转速的增加,输出功率成三次方增加,启动冲击很大。一般直接启动都采用关小或全关风机出口阀门,让风机顺利启动后再逐步打开,这样可以减小启动时的冲击电流。或者只有加大热继的整定值或采用软起、变频器等设备。

网友G:
8楼说的很好,想省钱,得费劲,想省劲,用变频器最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F:
风机属于二次方类负载,随转速的增加,输出功率成三次方增加,启动冲击很大。一般直接启动都采用关小或全关风机出口阀门,让风机顺利启动后再逐步打开,这样可以减小启动时的冲击电流。或者只有加大热继的整定值或采用软起、变频器等设备。

[fly]忽悠,接着忽悠……[/fly]

网友I:
变频器代价太高。

网友J:
换个大点的好了

网友K:
8楼正解!

网友L:
“谢谢各位
回答4楼:1.启动负荷大,星三角启动不了;2.我们电网够大,没问题;3.直接启动比降压启动对电机好
请教3楼:电子过流继电器没有用过,性能可靠吗?故障率高吗?”
异步电动机直接启动:启动电流一般为额定电流的4~7倍。害处:大功率电机的启动会对电网造成冲击,直接全压启动在启动瞬间的转矩力非常大,会对电机内部损伤(比如电机绕组发热)。优点就是非常方便。
降压启动的优点:不会有直接启动的缺点。启动有缓坡时间,不会引起继电保护误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L:
“谢谢各位
回答4楼:1.启动负荷大,星三角启动不了;2.我们电网够大,没问题;3.直接启动比降压启动对电机好
请教3楼:电子过流继电器没有用过,性能可靠吗?故障率高吗?”
异步电动机直接启动:启动电流一般为额定电流的4~7倍。害处:大功率电机的启动会对电网造成冲击,直接全压启动在启动瞬间的转矩力非常大,会对电机内部损伤(比如电机绕组发热)。优点就是非常方便。
降压启动的优点:不会有直接启动的缺点。启动有缓坡时间,不会引起继电保护误动作。

异步电动机直接启动的时间短,不会对电机造成危害;电网容量够大的话,则不会对电网造成冲击。
至于降压启动和误动作的关系,则要看你的热继电器是怎样接的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异步电动机直接启动的时间短,不会对电机造成危害;电网容量够大的话,则不会对电网造成冲击。
至于降压启动和误动作的关系,则要看你的热继电器是怎样接的了。
电机功率大,带动着负重启动,在启动时间是短,但转矩力非常大对机械本身会不会造成一定的伤害呢?启动电流比额定电流高4~7倍,这样会不会对电机内部绕组造成受伤呢?长期使用,怎么说不对电机造成伤害呢?

楼主:
  答16楼
电机本身结构能承受全压起动的冲击。
1.        所有低压笼型电动机本身结构均能承受全压起动的冲击;
2.        所有大、中型高压笼型电动机,按电机生产厂的规定,也能承受全压起动的冲击。如东风电机厂生产的,容量达8000kw的 Y1000——8——4 型电动机,厂家规定:允许全压直接起动;
3.        大、中型高压同步电动机有些不同。有些型号的同步电机因其转子阻尼铜条的截面小,所以不能全压起动。而有些型号的则可以,如兰州电机厂生产的,容量达8000kw的
TD215/120——8   型同步电动机,厂家规定:允许全压直接起动。

网友M:
加个接触器,启动时把热继电器短路

网友N:
热继电器采用额定电流大点的

楼主:
回18楼
方案不错,顶一下

网友O:
间接启动用1、软启动器;2、变频器启动。
直接启动:电机综合保护器加漏电断路器接入保护;注意综合保护器整定时比启动电流大一点就可,不行再加一点。
http://yaguanjidian.b2b.hc360.

网友P:
使用综合保护器  启动时间可调  电流可调   还有缺相也会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