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通讯模块更换后不能通讯

楼主(2011-04-17):
请问我更换了新的三菱CCLINK模块后,为什么不能通讯了,型号是一模一样的,请大侠指点,谢

网友A:
模块的地址开关有没设置好,要和原来的一样

楼主:
设置的都是一样.是不是要通过PLC重新设置一次参数

网友B:
CCLINK通讯模块,首先你要确认一下你更换的是主站模块还是从站模块,再要确认模块的站号,通信模式有没有设置.不明白加我QQ,491576510

网友C:
线接错了吧 别忘了加终端电阻

网友D:
比特率 对吗

网友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