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可以进行负数运算吗?

楼主(2011-04-17):
如题,我使用海泰克的触摸屏,触摸屏上面设定32位浮点,触摸屏显示负数了,但是到PLC里面变成正数了,PLC使用的是浮点运算指令,请教为何会出现触摸屏上面是负数,到了PLC里面就变成正数了,谢谢。

网友A:
触摸屏程序问题吧

网友B:
触摸屏是基于PLC之上的一个产品,就是说没有PLC,触摸屏就没有意义(当然我说的是工业触摸屏),因为它是用来控制与监视PLC。所以PLC地址是什么值,HMI就必须是什么值,如果不一致,就是HMI的问题,与PLC 无关。
三菱PLC可以做负数运算,小数运算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