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的电流档请教!谢谢各位大侠!

楼主(2011-04-17):
万用表上最大电流档是20A,
而万用表的表笔线内的线芯那么细,串联在10多A的电路上没问题吗?

网友A:
你看说明书,测大电流有时间限制的
下载积分:+3(狂学plc) 热心助人

楼主:
哦,这样啊,谢谢1楼指点!
短时间内,用细线通大电流是没问题的是吗?

网友B:
档位调好了,内部应该有保护的吧。

网友C:
短时间内是没问题的

网友D:
用万用表从没测过那么大的电流。

网友E:
大电流交流用钳形表测,不用万用表

网友F:
楼主说的是钳形表还是普通指针万用表啊?指针万用表是有测直流10A的直流电流表笔插口,一定是要测直流才行的,表内部相当于间接测量的,其实也就是测量内分流器的分压值.没事的.放心使用.
下载积分:+10(guochunyi) 举报的奖励

网友G:
一般测直流的比较多,不会超过5A,表笔质量不太好

网友H:
测大电流有时间限制的,说明书上写的有,我刚买的一个说明书上面写测大电流不能超过10秒。
QQ:532904130

网友I:
用20A挡测大电流时要快速接通并断开,看电流首次幅度在哪,以免超过量程

网友J:
指针表的20A需将表笔接入相应的档位并单独提供电源,数字表只要将表笔接入相应的档位即可

网友K:
这么大的电流,都不会直接用万用表啦,,钳形表才能

网友L:
上面好几位发表说用钳形表,诸位电工知识要加强学习啊,钳形表是测交流电流的,直流电流要用直流电流表的,万用表如果有20A挡,说明是可以测的,不过楼主担心是对的,表线那么细,只能短时间测一下,不能长期串在电路上,不然表线会发烫,内部分流电阻也可能烧坏引起表头烧坏。
vic

网友M:
要用好點的表筆,但測試時間不宜過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