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三菱A500变频器

楼主(2011-04-17):
三菱A500变频器做到精确控制电机转速需要调整哪些参数?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A:
说明书不是有吗

网友B:
(电机必须带PLG)矢量控制

网友C:
变频器要精确控制电机转速,那么你最好要加上速度反馈,形成闭环系统!!
QQ32135553

网友D:
用带PG速度反馈的矢量控制..............

网友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