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触摸屏可以用三菱的GT Designer2编程

楼主(2011-04-18):
有那些触摸屏可以使用三菱的GT软件啊,谢谢?

网友A:
只有三菱牌子的触摸屏可以用这个软件编写画面。因为这个软件就是人家三菱公司开发的。所以它对应的只有三菱的触摸屏,其他任何品牌触摸屏都不行。任何品牌的触摸屏都有自己的编程软件。它们之间可不是通用的。

网友B:
三菱GT1000系列

网友C:
兄弟:1楼解释够详细吧

网友D:
一楼正解

网友E(2011-11-20):
我想下载“三菱触摸屏编程软件GTD-esigner2。但积分不够怎么办?

网友E:
如何获得积分,高人明示。

网友F:
三菱官网上有 注册后还提供序列号

网友G:
同意一楼的意见

网友H:
一楼说的很正确。三菱GOT1000系列。

网友I:
老大,安装好GDT2看新建文件后选择的文件类型就知道啦GOT1000系列A900系列F900系列啊

网友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