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EB8000的问题请解决?

楼主(2011-04-18):
我有一台维纶MT6056IV的触摸屏,用EB8000的软件要编写读程序,不知道需要设置哪些参数,请知道的师傅告诉我,不胜感激!

网友A:
选择PLC型号,串口号,通讯速率,程序和配方,下载前先保存、再编译、才能下载

楼主:
不是PLC,是触摸屏的型号.

网友B:
选择触摸屏型号,串口号,通讯速率,程序和配方,下载前先保存、再编译、才能下载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PLC,是触摸屏的型号.
plc型号也要选择的,你的触摸屏跟什么型号的PLC连接,就选什么型号的PLC

网友D:
一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