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关于QD75定位不准的一个问题,纠结。。。。。

楼主(2011-04-18):
用QD75D4 J2S 伺服做定位 每圈的脉冲数我写的是8192 单位是MM 放大器的 电子齿轮比设的是 16:1 然后通过调整 每圈的移动量来调整定位精度,但是出现这么一个问题 ,比方说我先定位一个500 ,实际走的是510 调整每圈的移动距离后定位准确了 ,但是我再去定位200 或者300的时候就又不准了 ,也就是说我设置的这个每圈的移动量 在定位500的时候是准的 ,但是在定位非500MM的时候 就会有误差,我以前就是这么定的 也没什么问题 这次不知道怎么不行呢 ,还有我用J2S的伺服 编码器分辨率是131072 所以我在QD75上设每圈的脉冲数是8192 伺服放大器上设置 参数3和4 为16:1 这样有问题吗?多谢各位大侠了。。。

楼主:
咋看了这么多 没人回呢

网友A:
每一转对应的脉冲数,每一转对应的位移!
这样改会把机器搞糊涂的,所以先请把电子齿轮多看几遍

网友B:
驱动器的齿轮比你设了多少,最好设成一个整数如1PULS=0.001MM,这样结果就不会有误差了

楼主:
我也想把脉冲当量调成1UM 但是减速比不知道,因为有些问题 弄这个设备的机械工程师也不知道 我就没办法调电子齿轮了 ,就只能是把电子齿轮固定成16 :1了 然后不断的试每转的移动距离了。

楼主:
问题 解决 封贴
人活着不能被思想不纯的人影响到做回自己最重要。

网友C:
朋友你是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D:
没有遇过这类问题

网友E:
只知求助,一旦搞定就不再管他人,真是高人啊

网友F(2011-12-02):
只知求助,一旦搞定就不再管他人,真是高人啊ps

楼主:
我给PLC换了块电池 又换了个大功率的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