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重量的配合

楼主(2011-04-18):
本人欲做一个PLC,称重,步进电机的配合功能。具体如下:
1:重量为步进电机控制
2:称重模块为反馈
3;设置一个重量,如果重量有变化,模块反馈给PLC,发出加减脉冲给步进电机以达到设定重量,PLC为FP0
重量分辨率正负0.2克。总重量30千克左右
各位老师指教一下,模块用那家的好,程序怎么写

网友A:
你的问题面太大,如果你某一部分不会做,可以单独发上来,不要把整个系统怎么做直接发上来,虽然你整个系统很小,但让别人没法回答,也显示出你自己一点也不懂。自动化与电脑程序是有区别的。

楼主:
因为不懂所以要问
主要是找不到称重那一块

网友B:
秤重精度那么高,不要用什么模块了,直接用个带232通讯的秤重仪表。
PLC通过串行口与仪表通讯,即可得到重量了。

网友C:
步进电机控制重量?觉得怪别扭的

网友D:
步进电机控制重量?3楼的回答和我的想法一致。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E:
西门子200+西门子称重模快,动态监测效果很好
jianming

网友F:
30kg要想达到0.2g的精度,基本不可能,没有这个高精度的传感器,就算有也会贵到你买不起

网友G:
“1:重量为步进电机控制”什么意思?具体的功能要求是什么

楼主:
是步进电机转动距离来控制重量

网友H:
步进电机控制重量? 怎么个机械设计方法。

网友H:
有图解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