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S 用相对与绝对位置控制指令

楼主(2011-04-18):
谁能详细讲解这两个指令吗

网友A:
相对位置指令DRVI,所谓的相对控制方式,是指指定附带正负符号的由当前位置(就是任意位置)开始的移动距离的方式。
绝对位置指令DRVA,是指指定由原点(就是起点位置)开始移动距离的方式。

网友B:
楼主现在站在一个位置为起点,如果以某一点为圆心向前走,最终会回到起点位置,这就是绝对控制基础,如果以每向前一步后的位置作为新的起点,在新的起点向前为正向,向后为反向,这就是相对控制的基础。

网友C:
高手如云。

网友D:
我现在做程序手动一般用相对定位方式,自动就用绝对定位方式,切记两条指令要分开。不然没办法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