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死机问题

楼主(2011-04-18):
有台13伺服联动的包装机,工控机经常死机,后检查发现把其中的一个光纤通讯的I/O模块悬挂在边上不接触机身板,死机的机率就很小,模块,光纤,工控机都已经更换,每一块机身板都用地线做了跨接,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同样的机器有多台在多个厂家,只有其中两台有这样的问题,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分析有可能的原因,先谢谢!

网友A:
什么牌子?什么配置?
用到了光纤通信的位置控制,蛮先进嘛!检查一下各个远程模块光纤通信的的发射和接收指示状态灯(这个应该有),看看光纤环路是否连通。
[fly]忽悠,接着忽悠……[/fly]

网友B:
估计还是接地的问题。

楼主:
正常生產時一切正常,找不到問題,瞬間死機,從新啟動又能正常生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