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楼主(2011-04-18):
我要买一个国产温度控制器,要求能配热电偶的,操作简单的 谁给我推荐下

网友A:
百度一下

网友B:
控制什么?需要有什么功能,说清楚点

楼主:
就是化验室用的烘箱0-300摄氏度的

网友C:
控温精度高吗,如不高可用上海晶峰XMT-101A,如高可用富士PXR9系列它带自整定

网友D:
市场上到处都是的

网友E:
随便买台电偶输入数显表带控制报警功能的都可以

网友F:
好的控温设备都用厦门宇电温控(带PID)代替进口温控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G:
你可以用KT-100的随便的温控器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