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工控高手一个顺序启动的问题

楼主(2011-04-18):
在plc上就三个输入点和两个输出点。能否实现这样的控制,比如按一下按钮,第一台电机启动运行,经过10秒后第二台电机自动启动运行,再经过10秒后第三台电机自动启动运行,然后经过5秒后三台电机同时断电停止。请教高手两个输出点能实现吗?

网友A:
好像不能吧 最少不得三个输出点?

网友B:
外接时间继电器

网友C:
可以实现,不过你的加一个实际当中应用的时间继电器去控制第3个电机的启动。

楼主:
谢谢 各位工控友人的回答, 也就是说不外接时间继电器的话 就不能实现 是吧

网友D:
你要控制三台电机、肯定在三个输出点

网友E:
不外接时间继电器的话输出点是不够用的,也就是不能实现

网友F:
如果不外加一个时间继电器的话,PLC至少要有三个输出点才可以

网友G:
加个时间继电器在第二个电机启动10S后接通就行了

网友H:
外加一个时间继电器就可以

网友I:
楼上都是正解

网友J:
可以实现

网友J:
可以实现,不用加时间继电器

网友K:
其实可以,1==1,10==2,11==3,不过要用中间继电器

网友L:
不加时间继电器要三个输出点了

网友M:
出考试题?有了PLC就差一个输出点?不用PLC,接触器+时间继电器多好啊

楼主:
再一次向各位工控友人表示衷心感谢

网友N:
外加一个小继电器也可以的,小继电器8元一只,

网友O:
中间继电器或时间继电器都可以的

网友P:
一点问题都没有
用诚信的心做事,用感恩的心做人

网友Q:
加个时间继电器 轻松搞定

网友R:
不可以,除非加个外接。

网友S:
输出的点数差1个。

网友T:
不加外部继电器很难实现。

网友U:
不用PLC也能实现,怎么不可以实现呢?

网友J:
不用加东西,就能实现

网友V:
可以实现。其实是用一个输出接口(Y0)控制一台电机的输出(后面的二台电机控制电源接于第一台接触器下端,或者利用辅助触点)依次类推。(Y1)作为下面的启动信号,楼主你是在考量大家了。方式无非是把简单的逻辑控制移动到外部控制,也就是大家所说的不用PLC控制一样。这种控制方式没有实际意义。

网友W:
加时间继电器的话,一个输出点也就够了

网友X:
不用加什么东西就可以实现的这很简单的啊 你先启动第一台电机然后用第一台电机的辅助点启动下面的程序就可以了 研究这问题没有意思的